[求助] 如何用spice测量输出点的输出阻抗

楼主(2012-09-15):
如题,在spectre中可以利用port测量s11来计算输出阻抗。在spice中有什么相应的器件模型吗?
我看到资料上有讲到t模型,不知道该如何用?谢谢

网友:
其实你问google就可以了, 一般是接一个AC current source(假设是Ia)到你的量测端并且设定AC电流值, 然后跑AC模拟, 量测端的impedance=V(Ia)/I(Ia)
另外你可以试试在Pspice的Plot window-->Add traces-->Plot Window Templates里面有一个运算式Impedance(1,2), 我自己是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