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C_CMFB噪声问题

楼主(2012-09-15):
1. 电路结构如下图所示(点击图片,自动放大)

2. 疑问
    该电路图上部分是DSM中两个级联积分器的单端原理图(实际实现是差分的),下部分是第一个差分OTA的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电路,为了评估Cs_cmfb Cf_cmfb的大小,需要计算图中矩形虚线框内的开关电路噪声对主电路的影响,或者计算这些开关噪声等效到Vin位置的噪声,不知道如何入手?思路混乱不堪。

3. 很多文献提出:Cs_cmfb Cf_cmfb的最小值主要受限于时钟馈通造成的输出共模电压偏差和电路噪声,所以有“2”中提到的疑问。在jssc vol.40, no.9 sep. 2005 KiYong Nam, ... “a low-voltage low-power sigma-delta modulator for broadband analog-to-digital conversion” abbr_da94e27baea880e416968c9910188bae.rar (934.62 KB , 下载次数: 18 ) 文献中,Cs_cmfb=1.8pF, Cf_cmfb=3.6pF, 非常让人吃惊,为何他要取如此大的值呢?他们考虑的依据是啥呢?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噪声已经被整形了,和Cs相比完全可以忽略,倒是要考虑他们的负载效应
请高手补充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诚挚感谢你的回复!
    2. 请问能不能解释得详细点吗?

网友:
多年不看电路了

网友(2015-07-02):
回复 楼主:
这个噪声对sdm的snr影响比较小。一是把它看作运放的电路噪声的一部分,等效到运放的输入端需要除以运放的增益,显然比较小。二是sdm的结构会让这个噪声在更大的带宽范围内分布,而你关心的是有用信号带宽范围内的噪声情况,显然这个噪声也会减小很多。总的来讲,它对snr影响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