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用3个MOS管搭出Y=AB

楼主(2012-09-15):
有木有知道怎么用3个MOS管搭出Y=AB。。。。。

瑞晟笔试题。。。。

大家有木有在上海微电子公司的。。。今年要毕业了。。在找工作。。

新人要入社会。。心里有点忐忑。。。
各位前辈们。。都过来看看。。。瞧瞧。。。
谢谢、、、、、

网友:
用一个二极管连接的管子做负载就行了,又没有要求是CMOS结构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能具体点么。

网友:
嗯,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样可不可以.用一个PMOS管做负载管,然后两个NMOS管相串联,与PMOS负载管连接,实现Y=AB的功能.不知道怎么上传电路图.请见谅。

网友(2013-01-04):
同意4#的说法

网友:
但#4的解法,還要加一個反向器才是Y=AB;應該可用3個NMOS管,2個電阻當負載.

网友(2013-09-20):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两个PMOS并联 在串联在一个Nmos的二极管连接上 就可以了

网友:
上面两个NMOS作A、B输入,下面负载一个二极管连接的NMOS。负载管尺寸要小,下拉能力较弱。此结构输出高电平会有一个vth的损失,但逻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