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下如何卸载hspice?

楼主(2012-09-15):
我昨天装了linux200803但是有错,如何卸载?我在网上查了先看有哪些rpm包,但是一查  rpm  -q -a   一大堆,如何卸载呢?有哪个指令可以下一在卸载掉?删除整个安装目录可以吗?

网友:
直接删除就可以。然后将shell文件里关于hspice的配置内容也注释掉或者删除掉。包的那些关联关系不用管。

网友:
hspice和pspice比如何

网友:
hspice没有rpm打包的版本吧,难道你不是用synopsis的安装包直接安装的?
那个直接把安装文件夹删除就行,然后把shell配置文件里面关于Hspice的环境变量删除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2012-12-10):
直接删除安装包即可!然后修改你的PATH等环境变量

网友(2019-11-16):
学习了,准备重新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