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综合的error

楼主(2012-09-15):
小弟我第一次做数字前端,没什么经验,写了一个SRAM的bist电路,用VCS前仿通过了,但是DC综合时报错了。其中我要是把bist2_en信号(这是我的整个bist电路的使能信号)去掉的话,dc综合是就没error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另外请问一般怎样去控制数字电路是否工作呢(即电路的使能信号代码方面该怎么写)?附件是我的代码和dc综合时的error,望大牛们能给点指点。

错误代码

错误代码

dc综合的error

dc综合的error

bist_en信号去掉后的代码

bist_en信号去掉后的代码

网友:
一句话,一点硬件基础都没有,写出来的代码简直惨不忍睹!!!不要怪我太直接,需补充基础知识。。什么是寄存器?它是什么?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哥,针对这个问题能说的具体点么?我才刚接触数字,还望赐教,能加个QQ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