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ock INV和BUF的优缺点

楼主(2012-09-15):
在CTS时,一般选用clock buf和inv,这两者各有什么优缺点啊?
首选是哪一个啊?在占空比方面有什么不一样呢?
求高手指教!

网友:
貌似inv duty cycle好一些,都用用看看结果再选吧。坐等高手讲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INV的占空比要好一些,求高人详解!

网友:
看每日一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过每日一题,那个只是说到了INV对duty cycle有利,但并没有具体讲原因,我想知道一下,到底是怎么有利的?
请指教!

网友:
你假设buf的rise transition = 0.1, fall transition =0.2,
自己连10个buf,从第一个的输入到第十个的输出,画他们的波形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DCD 会好些  对DDR 等接口timing closure 有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自己用手画吗?
不会啊!
能否再详细解释一下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CTS不是应该用CK的BUF么,这样的话rise和fall的transition应该是差不多的阿?

网友:
相对于buffer,Inv 一般更建议被用于CTS。
Inv有如下好处:
(1)级数少,skew小,buffer一定是偶数级(一般是2级),在Clock tree loading确定的情况下,如果要取得同样的skew和slew,Inv用的级数一般会比buffer要少(因为无论哪种driving的buffer,它的第一级device size通常较小,根据logic effort来计算,用Inv的话级数会少些)
(2)更低的power 和 leakage因为级数少;
(3)更好的distortion (duty cycle) control,因为process varation 或其它因素,device会有一些偏差,导致duty cycle distortion; 但这种偏差可以被同样size的Inv来抵消掉,而buffer第一级和第二级size不一样,所以如果buffer的第一级产生偏差后,它引起的duty cycle distortion是无法被第二级抵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Inverter应该是级数多,它必须成对出现才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理解了,谢谢啊,牛!

楼主:
回复 网友D: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关于duty cycle这一点确实解释得比较详细,很有道理。
但是我觉得INV的级数一般是要比buffer多吧,并且skew也没有buffer的好吧?

网友(2018-11-14):
确实是inv duty cycle要好一些

网友:
假设clock source到sink的距离是1000um,每250um需要一个buf或inv,一共需要4个buf或INV。同样数量的inv在面积和功耗上有优势。

网友(2023-07-17):
其实想想负负得正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需要inv,而不是使用buffer了

网友:
关于级数:CTS中级数常常和total distance (net total cap)有关。用inverter比用buffer区别不大,最多要多一级,为了倒一下phase。
是N+1 vs. N,而不是2N vs. N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