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buntu中运行VCS后有如下问题 请高手解决 谢谢~~~

楼主(2012-09-15):
Chronologic VCS (TM)
           Version D-2010.06-4 -- Sat Sep 15 23:21:48 2012
               Copyright (c) 1991-2010 by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Parsing design file 'clkdiv.v'
Parsing design file 'test_clkdiv.v'
Top Level Modules:
       test_clkdiv
TimeScale is 1 ns / 1 ps
Starting vcs inline pass...
1 module and 0 UDP read.
recompiling module test_clkdiv
if [ -x ../simv ]; then chmod -x ../simv; fi
g++  -o ../simv -melf_i386   _vcsobj_1_1.o  5NrI_d.o 5NrIB_d.o SIM_l.o     rmapats_mop.o rmapats.o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irsim.so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rterrorinf.so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snpsmalloc.so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ctype-stubs_32.a -ldl  -lc -lm -lpthread -ldl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In function `save_restore_check':
(.text+0x2915):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SetHook'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In function `startSave':
(.text+0x2bed):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SetHook'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In function `vcs_disable_ASLR':
(.text+0x4c1db):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SetHook'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ReallocFunc'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CheckStrdupFunc'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GetMemBytes'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CheckMallocFunc'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FreeGroup'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GroupGetActive'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ReallocFromGroup'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NamedPushGroup'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MemManagerIsActive'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HighMemory'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StrdupFunc'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LowMemory'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miHeapProf_collectInfo'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CheckReallocFunc'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NamedPopGroup'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CallocFromGroup'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MallocFunc'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GroupSize'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FreeFunc'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SetOutOfMemoryRoutine'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miHeapProf_init'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OutOfMem'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CheckFreeFunc'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MallocFromGroup'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VPrintf'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Printf'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DoStackUnwind'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NamedAllocateGroup'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CheckCallocFunc'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CallocFunc'
/usr/synopsys/D-2010.06-4/linux/lib/libvcsnew.so: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npsCurrentGroup'
collect2: ld 返回 1
make: *** [product_timestamp] 错误 1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CPU time: .060 seconds to compile + .048 seconds to elab + .312 seconds to link

请问不换LINUX系统的情况下怎么解决?

网友:
据我看,这不是LINUX系统的问题啊,也不是VCS软件安装的问题啊

楼主(2012-11-26):
回复 网友A:

是啊,是LINUX系统的问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