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RDIC进行三角运算

楼主(2012-09-16):
在asic设计中,可以用CORDIC进行三角运算, 但是为什么不把三角函数的值存在表里,
用lookup table 的方法做呢? 这两种方法在实际运用中有什么区别?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用lookup table 的方法去做, 芯片上电后, sram的数据由谁来控制写入?从哪里写入?

谢谢了~

网友:
存取的话费的rom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使用sram呢 ?  比如12bit的数据进行处理,那么sin table 的大小 为 2^12 * 12 ~= 40Kbit  = 5KB,
应该也不算特别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