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表读入后的时序分析问题

楼主(2012-09-16):
大家好,我遇到一个想不通的问题。我对电路做了DC综合后得到相应的网表文件,并且DC得到的timing_report中slack为0,然后把网表和sdf时序约束文件读入astro以后做了一次时序分析,结果slack是负的。这个不能理解,因为网表文件还没有进行布局布线,布局布线以后有些路径延时会比原来的大,因为cell之间的布局规划与原来DC综合时的路径延时分析是不一样的。但是没有进行布局布线,只是网表的读入,怎么会也不一样呢?

网友:
Astor不清楚
ICC的话可以读入数据后看zero wire load module下的timing,然后判断设计是够合理

网友:
可能是因为计算线上电容的模型不一样而导致的时序不一致

网友:
有什么想不通的,wire_load之类的都不一样了
相同的path,把net/cap/tran都报出来,比比,看看就知道哪些东西的计算不同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因为综合的库和Astro所用的库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