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运放,求指导

楼主(2012-09-16):
刚开始学analog IC,最近在调运放。调了个折叠共源共栅运放,可是相位总是很高,求大神们指导一下。。。用的共模反馈是理想的,是这个原因吗,上图!

网友:
你这个bode图还可以啊,你是想把相位裕度调低?可以降些偏置电流,把寄生极点往低频移。估计你现在的这个功耗不小。

网友A:
你不是瞎扯蛋么,别误导人家
floded cascode是一级opamp,主极点在输出极点,folded 点是高频极点
当然phase margin会很高
我劝楼主先把opamp的bias做好,不要照拉扎维的用电压bias,那会害死人的

网友:
Vbias不是这样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点我还是知道的,现在还没来得及用管子加进来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没弄懂楼主问的相位很高的那句话,这个图应该是正常的啊。
    另外,如果保证输入对的偏置电流不变的话,降低cascode那两个支路的偏置电流确实会把寄生极点往低频移啊,有什么不妥的吗?    我没否认主极点在输出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嫌弃PM太高呢?是担心太高会影响OPA的setting time么,还是什么原因呢?求指导,谢谢

网友:
不懂 坐等大神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的,要跑30M,不知道行不行啊?摆率大概也要一两百吧

网友:
不用Ibias,部好确定电压,自己估计有可能出错!

网友(2021-11-18):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瞎扯蛋么,别误导人家
floded cascode是一级opamp,主极点在输出极点,folded 点是高频极点
当然pha ...

刚入行的菜鸟一枚,还请前辈指导一下,我学习都是看拉扎维的书,在设计的时候,DC偏置感觉就自己在那瞎搞了,确实很少与书上对应,所以想请教新手该如何结合实际设计去学习和进步呢?总觉得自己缺少方法论

网友(2023-04-28):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瞎扯蛋么,别误导人家
floded cascode是一级opamp,主极点在输出极点,folded 点是高频极点
当然pha ...

请问为什么不能用电压bias呢,会有什么影响吗?或者说用电流源bias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