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分析

楼主(2012-09-16):
小弟想问下用DC 与PT 进行时序分析有什么区别?谢谢大家了。

网友:
DC时还没有时钟路径。

没有时钟路径的STA都是耍流氓。。。

(STA需要3条路径分析:Launch Clock Path、Capture Clock Path、Data Path。DC时还没有时钟树,因此只能分析Data Path,两条Clock Path都是自己设的预估值。国内的公司甚至喜欢在DC时直接把Clock Skew设为零,这是低水平的表现,大家不要效仿。。。)

网友:
DC过后你也可以做时序分析, 但是这分析意义不大, 就算你现在分析 时序过了,布局布线后有可能还是过不去, 应为在布局布线过程中会插入BUFFER等,最好是布局布线后用PT去分析时序

网友:
但是DC的时序分析不是完全没有意义。
如果在DC时,setup time不过,P&R后90%也不过。
并且DC这个tool本身,就得靠synthesis的timing来优化设计:gate count 和speed之间的权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说的很对 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貌似是牛人 sta 我还没有深入的理解 多谢指点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说的很对 谢谢!

网友(2017-06-06):
    你是不是想说要用dc-Topographical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