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设计讨论,附带自己的设计,诚盼高手分析,讨论,支招

楼主(2012-09-16):
我是模拟设计初级者,没什么经验,考虑不周,自己设计的LDO,可能有很多地方不是很符合常识,盼大家讨论!
这是我这次设计的 “设计要求” ,工艺:TSMC 0.18um

項目MINTYPMAX備考
输入电压1.7 V2.0 V2.3 V
温度-40℃25℃125℃
负载电容-10 pF-内蔵。
负载电流1 uA100 uA1 mA
bandgap参考电压-0.7 V-

输出電圧1.38 V1.4 V1.42 V
增益40 dB--
相位裕度30 度--
消費電流--10 uA
起動時間1--5us
起動時間2--5us
负载过渡
load regulation
--20 mV1uA -> 1mA @1us
面積--20000 um^2所有管子,电容,电阻的直接和粗算。
方块电容:2 fF / um^2
方块电阻:100 Ω /□(分压用的电阻必须为width = 2 um;如果需要补偿电阻则可以为width = 1um)

(1)下面是我的LDO的结构图

(2)下面是放大器的电路结构

仿真结果很多,我现在只把典型的最差情况下的结果贴上来,以供参考
(1)相位裕度的最差情况(   VDD=2.3V ,Temp =-40度 ,Iload=1uA,工艺FF)
    仿真结果为30.1961°,很勉强的达到了设计要求。实际芯片的话,肯定不行,但我在各种平衡之下,
是采用这几结构设计,我能力极限了,如果在调高一些,其他的,尤其是负载过渡load regulation和消费电流
实在没法完成。

(2)负载过渡load regulation最差情况(Temp =125度 ,  VDD=1.7V,工艺为SS)
最差情况19.7mV,离设计要求20mV也是很勉强的达到了,但还是不行,保有的余地太小了。
下图是我SS条件下,扫输入电压,温度的结果图。

(3)其他的仿真图就不贴了,都达到了设计要求,其中消费电流当在最差在9.5uA(要求10uA)左右,有些勉强。
----------------------------------------------------------------------------------------------------

看完了以上,我的问题来了,麻烦请高手解惑!

(aaaa) 最主要的问题:
    按照设计要求,我采用的OPAMP的结构是否合理?LDO的OPAMP都有哪些常用结果?他们都有什么样的优缺点?
    在拿到设计的时候,根据要求该如何定自己的电路拓扑结构? 有好资料推荐一下,我英语很不好,最好是中文资料哈。。

(bbbb)设计要求中没有要求基准电流的大小,我是为了完成设计要求,仿真时自行的决定为0.5uA,这种做法在实际芯片设计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还有,我学画过Layout,做设计的时候,极不情愿把MOS管的M数设置为奇数,做这个设计的时候,我实在无法满足
电流条件和负载过渡load regulation条件,为了增大OPAMP输出级PMOS的过驱动电压Vov,降低左边支路的电路,采用了奇数,不得已啊,
实际芯片设计这样可不可以啊?有什么问题吗?

(cccc)我的相位补偿用两个电容补偿,这种方法怎么样?会不会出问题,因为负载电流是变化,这种补偿,功率管处的极点和OPAMP输出级的极点是移动的。采用其他的结构设计的话,该如何补偿?

(dddd)
现在就想了这几个问题,其他的一时不知怎么问,问题太多了,自己也糊涂了。。。。。
望有经验的高手耐心指点,或讨论一下,先在此谢过。。。。。

“支持”,“学习了”之类的回复就不要回了,以防淹没好的回复,大家共同阅读,共同学习就可以啦

网友A:
电流镜结构带宽大。但是增益不高!

网友:
可以考虑加个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确实增益不大,设计要求增益是40dB,要求不高,所以增益可以刻很好的满足。    我也考虑过7管结构的两级运放设计(复杂结构不大会,呵呵),但是考虑到光两级运放自身就产生了两个极点,再加上输出极点,相位裕度就更难满足了。
    现在,想试试折叠共源共栅运放结构设计,还没试,但似乎消费电流怕不好满足。。。有什么建议

楼主:
   嗯,看过一些文献,都用了Buffer,我不大会用,尤其怎么设置管子的参数,而且,有个疑问,如果加了buffer,会不会产生额外的极点,对系统会不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网友:
你这个最大电流就只有1mA吗?会不会有瞬间的大电流冲击,这时候是要靠电容去抗的,10p太小了吧!

楼主:
你这个最大电流就只有1mA吗?会不会有瞬间的大电流冲击,这时候是要靠电容去抗的,10p太小了吧!
引用 网友B:

   10p不是我设计的电容,是设计要求里必须要有的一个电容(详见设计要求),这个电容是LDO模块内部自带的,模块设计者不可以改变。编写设计要求的leader,出发点可能是作为,LDO模块后级连接电路的栅电容。你可能以前看到的设计负载电容很大,那是额外的外附电容,所以很大,如果做在芯片里面,0.18的工艺面积可以想象。。。

网友:
这个设计属于没有外挂电容的LDO还是……??

楼主:
这个设计属于没有外挂电容的LDO还是……??
引用 网友A:

   嗯,设计要求没有外挂的电容,是我设计练习的一个LDO,很多都不懂。我试着弄了个folded cascade结构的放大器,不加放大器还好,是这样的:

ac仿真

电流负载过渡仿真

从结果看,folded cascade的输出电阻太大,导致第一极点在低频,带宽较小,所以负载电流仿真的结果,输出电压变化很大。然后我试着加个buffer,但是对buffer不是很了解,管子大小,电流我是随意取的,加上之后,ac仿真结果的图形完全不正常了,我发愁着呢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电路图及仿真软件

网友:
先算下你给的条件(1um负载电流),首先输出负载的极点:p2=1/2*PI*Rout*CL=5Mhz左右,增益在约55db,大概560倍。主极点p1=5Khz左右,这个看不太准确,从你的仿真图得到的信息。你的带宽在4Mhz左右,如果没有其他极点影响,带宽应在5K*560=3Mhz左右,这个基本符合。如果没有信号干扰,相位在30°左右,那么第二极点应该小于3M,这个基本也算符合吧。
    现在你要提高相位的话,思路应该是在不增加增益的情况下,减小主极点位置。这样,主极点前移,你的带宽也跟着前移,在第二极点不变下,相位肯定会更好;所以这里用buffer级思路是错误的,这个不同于外接大电容负载的LDO,这个更像是运放的补偿(本质都是负反馈系统的稳定条件),buffer级会使第一级寄生电容减小而主极点更大,而思路1是矛盾的。
    换成cascode的话因为增益会提高,主极点也减小,基本没有改变问题。所以在第一级输出加一个接地电容尝试下,即将C2接地进行调试,将主极点调小几倍到十倍试试。
    另外补偿的前馈网络的零极点略大于带宽就能有效补偿一些相位裕度。零极点在带宽里面会引起带宽变大,相位裕度可能会变差(特别是在多极点系统中)。

网友:
做LDO如果不关心PSRR的话,还要LDO干什么? 为什么缺失了最重要的PSRR这个性能指标呢?

网友:
PSRR -40dB at 100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儿写了?没看到仿真结果啊.

网友:
看看把电流镜m13/15/4/3调长点是否有效。另外可以把C2上端接到M11源端试试。

网友:
C1是起什么作用啊? 产生一个零点?

网友(2014-11-06):
回复 网友C:

    good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问,貌似是cosmoscope?

网友:
我比较纠结楼主用的L值,你们不纠结吗?

网友:
却是如此 L很不合理

网友(2015-07-31):
回复 网友D:

LTSpice, Baker的书上都是。

网友:
根據你的規格,有空我再做一次看看。
不過給你個建議,你問題中一直提到"實際芯片肯定不行",你會有這種想法是因為太依賴微調的設計方法。
好的設計方法是設計完參數後一次到位,達不到規格要精確地分析問題,再回過頭來重新調整。
如果只依靠微調是沒辦法找出對電路的自信的。
共勉之。

网友:
规格定的好奇怪,不是工业上常用的,芯片做出来没法用啊。输入电压范围太窄,输出电压非主流

网友:
我公司的LDO采用无PMOS CASCODE结构
补偿方式 cascode miller

网友:
回复 网友D:

   LTspice IV

网友:
這是什麼軟體阿  LDO適合嗎

网友(2017-05-06):
相位裕度太小了,一定要大于45°,最好是在60°附近,不然很不稳定的。还有你的输出级为什么要用PMOS?(是要低启动电压吗?)这样输出阻抗很大,瞬态响应不好,

网友(2020-02-11):
詢問一下,樓主所採用的誤差放大器是算甚麼结构的放大器呢?

网友(2020-04-10):
你的两个电容有一个是和反馈电阻构成一对零极点的,两个电阻的比值要注意,不然会有反效果

网友:
学习学习,感觉有所收获

网友(2020-08-05):
引用 楼主:
嗯,设计要求没有外挂的电容,是我设计练习的一个LDO,很多都不懂。我试着弄了个folded cascade结构 ...

这个图怎么搞出来的,这么清楚

网友:
C1 C2做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镜结构带宽大。但是增益不高!

你好,我刚开始接触电路不久。想请教一下为什么说电流镜的带宽大,增益小呢?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