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前端分压电阻失效

楼主(2012-09-16):
采用差分电路对电池组各个电池单体进行采样总共18路,但是交付一个月之后,采样前端的0805封装的240K 0.1%电阻总是失效,不只是18路很多通路都有失效的,现象为断路。
0805封装的240K 0.1%电阻
上最大分压也就20V,在功率和耐压上余量都很大
经过测试排除电阻质量问题,因为做了150V长时间耐压测试
现在怀疑是余量不够,造成老化,但是余量究竟要多少,还没有经验,希望高手给分析一下

网友:
有几个问题想澄清一下。
1. 如何判断的是240k电阻失效?电阻从PCB板上拆解下来以后有没有再确认一次?
2. 能否提供PCB版图文件,来看一下
3. 设备的使用环境是怎样的,能描述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板子上和拆解下来测量都是20M欧以上几乎断路
一个单板控制18个电池单体的采集和一致性,主要靠背面的功率器件提供200MA的电流放电来保持电压一致。
所有电池串联在储能柜里,最高500V。

网友:
得好好 琢磨一下,没啥头绪

网友:
感觉因为设计余量造成的老化最后导致电阻烧毁的可能性很低,因为你们设计的最大输入电压在50V之内。该电路板交付对方使用以后,是否可以派人仔细查看一下对方发生故障的现场,检查一下连接线等是否都按照当初的设计进行安装,是否存在其它不容易被察觉的问题。有些时候这些烧毁的问题往往因为现场复杂的环境和某些粗心大意。

网友(2012-12-21):
会不会是因为高共模引起的??

网友(2016-08-24):
刚开始接触失效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