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 DE0 i/o输出电压是多少?2.5v吗?

楼主(2012-09-16):
看user manual没有提这个,直说有40个用户定义pin, 其中几个用于电源和地。至于I/O电压没提。。查资料说cyclone iii有vccio电压定义,但manual里亦没提。。求各位大侠答疑解惑。或者推荐一块i/o是2.5v的fpga也可以的。

网友:
随便抓一块FPGA都支持2.5V。那个Bank的VCCIO要供2.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bank的VCCIO是在程序里设还是电路图里设?我想买开发板,如果是电路里确定好了就没办法改了吧。在下太新了,啥都不懂。

网友:
板上供电电路要供2.5V。

开发板你可以看看电路图的供电部分,可能自己替换个电阻就可以把供电电压调节过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刚看de2-115开发板提了这个问题,它的i/o bank 4,5,6都可以自己设。默认情况下,i/o header是3.3v。 所以推测de0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