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中间wire型变量声明与否的问题(debussy)

楼主(2012-09-17):
我印象中,中间wire型变量可以不声明的,而且用编译时不报错,但是使用debussy时,他总提示 *Error* failed to find identifier ****

还有一个问题,include的问题,debussy中总是提示找不到include的文件,是不需要include,直接把include的文件加载工程中就行吗?谢谢了

网友:
wire变量也是需要声明的吧,不声明仿真应该不会过的;

include的文件可以用+incdir 或者-v

网友:
如果模块连线的wire不声明,记得之前玩的VCS,多位宽的wire只会被认为一bit宽。其他版本的verilog和system verilog就不清楚了。所以,最好还是声明了。

网友:
单信号 你可以不申明, 工具会给你默认为wire型, 总线的wire必须要申明,不然多位给你默认为单位的,工具有可能会报错, 关于找不到INCLUDE文件, 你把你要INCLUDE的file;路径加载到你VERDI打开的命令后面, 用一个makefile 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