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做一个与电源无关的电流基准?

楼主(2012-09-17):
参照allen和gray的教材,画了一个10uA的电流基准,如下图。

电路图

电路图

根据书上的计算,10%的电源变化引起越0.37%的电流变化,实际中早3~5v范围内则达到1%,在7V以后更是超过了10%。

电流随电源变化

电流随电源变化

个人感觉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而且对于图中nmos_4的宽长比该如何确定,也非常迷惑。
求各位前辈解答。

网友:
个人认为如果你要实际流片,电阻的非理想性更能导致你的电流源不准,一般电阻的误差能在20%左右。所以VDD导致电流源的误差都有可能是次要因素了。

网友:
Ir=Vgs5/R=1/2*un*(W5/L5)(Vgs5-Vthn)^2    ---->   Vgs5
I4=1/2*un*(W4/L4)(Vgs4-Vthn)^2               ------>  Vgs4与W4/L4的关系;
如果考虑到让M5工作在饱和区,可以假定一个比较适当的Vov ---->W4/L4

再根据匹配关系和背栅效应,可以得到W4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答复。实际流片电阻的偏差确实影响大于电源的偏差,只是在这个电路中比较看重计算结果和仿真结果的比较,主要是想弄清楚我是不是弄错了或者遗漏了什么。所以没有考虑工艺偏差。当然你的思路也给我很大启发,谢谢!

楼主:
    很详细,非常感谢!
    你的那三个代表很犀利啊~~

网友:
7v,超过标称电压了吧?有没有看管子IV?

网友:
这肯定是把标准5V器件工作在大于5V的工作情况了,你看5V以内还是不错的。

网友:
没有绝对的东西,

网友:
如果有bandgap来的VREF,多数设计中会用VREF去产生VREF/R电流。
无论如何一般模拟电路,需要避免击穿出现。

网友(2013-04-17):
回复 网友B:

    那你bandgap的偏置谁来给?感觉你说的有问题,不符合实际。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BGR电路中,应该是以VBE差除以R为基础电流吧。自己翻翻教科书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说的是BGR中放大器的偏置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可以和基准电流自偏置的,只要设计好启动电路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说只要敢冒险,只要不嫌麻烦,自偏置你来吧!

网友(2014-07-28):
回复 网友E:

   你好,最近我也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有一点我不太明白的,想请教一下。就是比如说根据你给的第一个公式由Ir=……确定Vgs5之后,通过什么来实现所需要的Vgs5的大小呢?5管的栅压不是接在4管的源极吗?

网友(2017-03-23):
回复 网友E:

   第一个公式中Vgs,w/l,还有R都不知道,怎么求Vgs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看最后一句,先假定一个合适的Vov,这就是需要人发挥的地方。   如果什么都是确定的,给一套算法让计算机自己运算好了,就没有所谓的设计了。

网友:
这个电路我也仿过 书上说当VDD越大时越精确  你这5V显然有点小啊  你换个50V试试 变化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