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rdes SSC pll

楼主(2012-09-17):
请问大侠,ssc pll 的载波不是一个点频了,而是一个频带(0~5000ppm)了,怎么看phase noise和jitter?

楼主:
如果用divide rnumber的三角调制方法实现ssc pll。
对应小数分频pll, 经过sigma delta divider的长时间的平均值是固定的。
而对于ssc pll. 分频数一直在变,而sigma delta却是输出一个(-1/-2/-3/0/1/2/3/4)+N的值,能达到三角调制的效果吗?

楼主:
大侠快快现身呀!
大侠快快现身呀!
大侠快快现身呀!

网友:
跟普通的PLL一样测,不过你这时开了SSC在频谱仪上看到的最高频点不会一一表,而是平的象马鞍形

网友:
这种三角调制的PLL长时抖动可能很大,但是jitter频率低,具体表现为period jitter很小,频谱像是楼上描述的。LZ是用在TX锁相环吗?另一个帖子wuzl423大侠提的,RXPLL Tracking这种低频jitter没问题吧?
另外问一下这种PLL可以减小EMI,那还有什么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咋就成大侠了啊?俺说过,俺是菜鸟。
      楼主说的SSC 相位噪声的问题,我想你说的问题是没有太大意义的。SSC是系统上减小EMI的一种方法。扩频量一般很小,就像你说的应用 0~5000ppm,最大频偏也就5000ppm,测试相位噪声,完全可以测试固定频偏量下的相位噪声,这和整数分频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分频器增添了SDM噪声。
      你说的第二个问题是你没考虑在PLL对SDM是低通滤波的作用,相当于是对SDM输出是个积分。
      个人愚见,大家讨论啊,等真正的大侠。

楼主:
理解了,小数分频输入是dc, ssc pll输入是30kHz,摆幅0~5000ppm的调制信号

楼主:
以前是做PLL的,觉得都已经好像模拟的那些纯模拟的运放啊什么的都接触不到了,做了serdes发现,离模拟越来越远了。。。。。。
因为以前接触过射频系统,感觉做系统的很牛很牛,先要搭个框架,然后给各个模块分配指标,再得出整个系统的信噪比啊什么的,做serdes需要这些吗,我所看的serdes里面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用standard cell搭搭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简单的东西做出东西才牛逼

网友:
大家的SSC PLL做的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能说说你关心的指标吗?

楼主:
弱弱的问个问题,TX里面要看ISI引起的DJ的话,会输入加PRBS,再看接收端的眼图,知道DJ是多少。
那对于RX来说,如果有均衡模块的话,可以将TX+RX串起来,在TX加PRBS,然后看均衡后的眼图。
如果RX里面没有均衡器,就是buffer的话,就没必要做这个了吧

楼主:
对于ssc pll,N divider的传输因子怎样写呢,如果还写成1/N 的话,这个分析就体现不出来有30kHz的0~5000ppm的调制效果了呀

网友C:
用FNPLL通过调节反馈分频器实现SSC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SSC不见得非得用FNPLL,也可以在整分频PLL输出时用一个多模式分频器来实现,只要后面的TXPLL带宽比SSC信号模式调节频率(比如,对于33kHz的SSC,可以用几MHz或更高频率去调节多模式分频器)低一个量级,就应该没有问题,当然SSC本身频率很低是可以通过TXPLL频带出现在TX时钟的。

网友:
你说的SERDES是纯粹信号串并转换电路,和一般概念SERDES有些差别,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输入端的信道均衡补偿,CDR才是更具挑战的部分。如果这些都可以用简单的standard Cell搭出来,那就真牛了。。。

楼主:
如果设计RX, 对于没有均衡器的RX,就是buffer的话,还有必要做眼图分析吗?

网友(2012-10-17):
回复 楼主:

不是吧,楼上做serdes这么水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要看你的传输数据率和信道非理想效应对信号的影响了。

网友:
dsm对信号是全通的,只不过加了Noise

网友:
一般三角波的频率也就是几十K(slow ssc)

网友:
Pll的带宽得几百K,完全可以跟上三角波

网友(2013-03-12):
回复 楼主:

   Needthedocforssc

网友(2014-09-04):
大侠快快现身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serdes那么大系统那么多模块
对模拟要求那么高
怎么会离模拟越来越远??

网友(2025-07-27):
引用 网友C:
用FNPLL通过调节反馈分频器实现SSC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SSC不见得非得用FNPLL,也可以在整分频PLL输出时用 ...

是用整数分频器,或者说是N分频器实现SSC的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