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V的new构造函数?

楼主(2012-09-17):
最近在看SV的基本资料,对于new构造函数有些不解,请高手指点。
主要疑问有:
1、那些对象必须进行new?也即什么时候必须采用new
2、编写new构造函数的时候,有些对象是需要做input的,那些对象时必须做input的呢 ?

小菜一枚,万分感谢。

网友:
new 就是在内存给你设计的class 开辟一个空间,这样它就变成具体的object了。 如果你设计的类,需要在enviroment里运用,不是通过指向别的object(内存空间)获得的话,就必须用new,开个新的空间给它,否则无法使用。

input 完全up to you, 如果你希望利用外面的object或者信号电话,可以在new 的时候,通过设定为input的参数,传递进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new是个非常重要的操作,实际应用中再慢慢体会吧。

网友(2012-11-09):
推荐你看看书 sv功能验证 写的不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