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写reference的思想是什么

楼主(2012-09-17):
初学者,看书上说,reference是验证者根据自己对于spec的理解验证设计者的设计,但是具体怎么写呢,很不明白,求高手解答。

网友:
我的理解,就是写testcase list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说的具体点吗,reference是如何能够得到设计的正确输出,来与实际的设计的输出做对比的?

网友:
哦,不好意思,昨天没仔细看~说错了

你的reference是用C来写的吗?是不是需要写一个golden model 啊?
我对你的reference的理解是,写一个与DUT相同功能的simulation model ,仿真的时候同时给DUT和SM激励,通过对比DUT与SM的输出是否一致来验证DUT。
我只做过golden mod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回答啊,我的意思就是你说的,但是sm该怎么写呢, 如果和dut实现相同的功能那不是和dut没什么区别了, 再问一个新手问题,你说的golden model 是指什么,封装好的 模型吗?

网友:
我对SM的理解是,对于相同的功能,
SM不一定是可综合的,实现起来相对容易。
而DUT必须是综合的,实现起来相对麻烦一些。

golden model一个典型例子是算法的实现,一个算法可以由C代码进行仿真,verilog实现后就是DUT。
C所实现的功能在仿真的时候就可以称之为golden model了。
验证时,将激励同时给C和verilog会得出两个结果,将这两个结果做比对就比较容易发现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学习了,十分感谢!

网友:
你说的是reference model吧,就是把设计抽象出来 用事务级的概念来构造

网友:
我觉得reference应该是比较容易看到结果的,可以用于前期评估该项目的model。我们一般都会用C或者matlab实现,其实也就是算法预言。后期验证时只需要将verilog的结果和这个比对就可以。

网友:
reference model 的准确性应该由设计人员和验证人员对spec的理解一致的基础上共同完成的吧?这样保证模型的正确性;也可以方便验证工作的展开,方便验证环境的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