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的starrc提出来的SPEF文件中没有instances?

楼主(2012-09-17):
采用LEF/DEF流程,把design中的几个macros和i/o都设为skip_cells了,运行StarXtract也没有报出什么大错,就是得到的SPEF文件里面没有instances。跟EDI的rcout命令得到的SPEF文件比了一下,file size明显小一半左右。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spef里面是没有instance的,只有线,还有就是文件size的问题,如果文件超过了指定的大小,就会写多个spef文件,最后就是reduction是YES和NO以及mode的设置了

楼主:
我是想用ostrich作两个spef文件的correlation。现在starrc得到的spef里面没有instance名,ostrich那里就进行不下去。

能不能先用starrc生成spf文件,再用pt转成spef文件?

reduction, mode等的设置好像没有关系。netlist_instance_section好像只影响sp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