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型ADC的讨论

楼主(2012-09-17):
各位大神,小弟向各位请教你个问题:
1、 1.5位流水线操作AD转换器,这里的1.5位指什么。书上还强调,对于流水线性AD转换器,如果不做特别说明,都是指每级1.5位结构。
2、 余量增益为什么要乘以2.
如果大神有时间,可以再向小弟大致说说流水线型ADC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1、 1.5位流水线操作AD转换器,这里的1.5位指什么。书上还强调,对于流水线性AD转换器,如果不做特别说明,都是指每级1.5位结构。
              1.5位指的是:每级ADC(sub-ADC)得到的位数2位,但最低位用于与下级的最高位做冗余加法(错位相加),所以为1.5位
   STAGE1              A1   A2
   STAGE2       +            B1   B2
--------------------------------------
                     =     D1  D2   D3

2、 余量增益为什么要乘以2.
   应该是余量信号要乘以2.
  [ Vin - Vref(D1- D2- D3) ]*2,是因为每级1.5位,本应该乘以4,但考虑到失调,可能乘以4的信号会溢出,所以指乘以2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你对pipeline ADC还不太明白。在有效位数为1bit的STAGE中,本来就应该*2,而不是*4,如果*4的话,后面级的vref就应该是前级的2倍。好好想想吧,乘多少是不会去考虑失调的,也不会考虑信号溢出,这些都是ADC系统结构去考虑的。我现在的ADC就是每级输出1bit,增益为1点几。想想为什么吧

网友:
不懂 坐等大神回答

网友:
回复  andyjackcao

看来你对pipeline ADC还不太明白。在有效位数为1bit的STAGE中,本来就应该*2,而不 ...
引用 网友B:

        人家也没说错,1.5b的由来本来就有2种解释,一种是2位得来的,一种是1位得来的。1.5也是从log2(3)得来。你只乘1点几那是你运放不是理想

网友B:
人家也没说错,1.5b的由来本来就有2种解释,一种是2位得来的,一种是1位得来的。1.5也是从lo ...
引用 网友C:

+1

网友B:
回复 网友C:

1.5 位可以是1位得来的???第一次听说。我乘1点几与运放无关,是STAGE需要的精确增益,是计算出来的,根据ADC的结构,可以做成1.3,1.4,1.5等等增益(在理想运放下的增益)。你看过8bit ADC需要12级,10bit ADC需要14级或者更高的吗?详细分析过没有?ADC的本质原理是什么?
如果你的log2(3)中的3是指输出个数的话,那么你说的“1.5也是从log2(3)得来”也不全对,得看具体结构情况,在标准1.5bit结构中勉强可以用这个表达式。1.5bit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因为输出是两个bit,但是不是全的2bitADC,只有3种码值,所以称为1.5bit,从ADC本质上看,标准1.5bit结构它就是1bit,所以又说这种结构为每级1.5bit有效位数1bit。
从你的log2(3)看来,你应该有一点明白了,再多看看书吧,多分析分析,从ADC的本质入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一个ADC的模型,如果你可以做一个STAGE的增益为任何值(每个STAGE的值都不一样,运放理想,所有器件都理想)的一个ADC(所有STAGE后,通过数字部分后输出为2进制码),那么pipeline ADC你应该就搞清楚了。

网友:
坐等大神

网友:
回复  敏兹

   做一个ADC的模型,如果你可以做一个STAGE的增益为任何值(每个STAGE的值都不一样,运放 ...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非均匀量化吗?? 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不是非均匀量化,是正常量化的ADC,均匀的。如果你要做一个非均匀量化的ADC,当我没说。在开关电容的pipeline ADC中,在同样的采样速率下,运放带宽的要求是与增益有关系的。所以在很高速的情况下,ADC中STAGE的增益较小的话,比较好做。在低速的情况下,STAGE的增益大的话,要以减小STAGE的数量,减小面积(功耗也可能减小)。

网友:
那数字校准肯定要用了吧??

网友:
回复  敏兹

1.5 位可以是1位得来的???第一次听说。我乘1点几与运放无关,是STAGE需要的精确增益, ...
引用 网友B:

1.5位当然可以由1位得来。只不过思路与2位的相反而已。
如果你乘1点几是所需要的精确增益,那我只能认为你并不只是使用了1位的冗余位。就像你所说的8位12级ADC。不过还是不太理解,照理说增益减小是因为补偿各种非理想性,对1.5b来说增益2已经是个有裕量的值了,而你减到1点几,这是你把所有的mismatch都量化后得到的精确值?

1.5位可以简单的看做3除2,但其本质是指的信息量log2(3)。

网友:
回复  敏兹

   做一个ADC的模型,如果你可以做一个STAGE的增益为任何值(每个STAGE的值都不一样 ...
引用 网友D:

    您别再听他跟您绕,哪有那么神秘。。ADC说白了就是模拟信号通路逐渐以固定增益放大,而数字码通路逐渐以同样增益缩小。之所以喜欢取增益为2、4、8之类的,那是因为数字信号通路的除法完全以code的右移位而代替了。

   个人观点哈

网友:
您别再听他跟您绕,哪有那么神秘。。ADC说白了就是模拟信号通路逐渐以固定增益放大,而数字码通路 ...
引用 网友E:

是啊 这样数字编码最方便啊 也最直观

网友(2013-01-10):
您别再听他跟您绕,哪有那么神秘。。ADC说白了就是模拟信号通路逐渐以固定增益放大,而数字码通路 ...
引用 网友E:

说的对,没那么难理解~~~

其实跟折半查找是一个道理,如果不要增益为2的余量放大器,那么后一级比较器的基准电压就是Vref/4,再后一级就是Vref/8……
因为Vin<Vref,Vin-Vref/2<Vref/2,如果Vin>Vref/2,那么Dn-1=1,Vin-Vref/2再跟Vref/4比较(折半查找,找mid),相当于
(Vin-Vref/2)*2与(Vref/4)*2比较,即(Vin-Vref/2)*2与Vref/2比较,同理Vin-Vref/2-Vref/4与Vref/8比较………………
设计X2的放大器和若干个基准电压,还是一个X2的余量放大器好~~

个人理解~~~请多指教~~~~

网友:
二分查找(折半查找)在ADC/DAC中应用的真是很完美啊~~~其他查找算法都没有二分实现的简单高效
如果说可以用其他查找算法的话(如平均查找次数最少的哈希查找算法实现的话,说不定ADC/DAC的设计就会用到哈希查找电路了,呵呵,可惜,哈希查找不能~~~~顺序查找可以,但是效率完全没有二分查找的高~~~设计这些电路的人不能不说他们是真正的天才~~~)

网友(2014-11-06):
刚接触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5-05-11):
1.5 bit 中的0.5是不是一个冗余量啊,也就是说一个3bit的ADC实际上是需要3个1.5bit 的stage而不是2个.

网友(2015-08-07):
   我也是初学,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不过一般最后一级与中间一级不同,最后一般要大一点吧大神们多讨论些,让我们这些初学者也好有个学习参考~

网友(2016-05-12):
楼主最后怎么搞懂的啊

网友(2016-07-08):
我也是理解的折半查找,不过那些参数有些难懂

网友(2017-07-05):
看不懂,pipe ADC 和sigma-delt ADC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2018-11-26):
虽然过去好几年,依然好好学习。

网友(2019-07-04):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输出的2 bits 只有三种码值呢?

网友(2022-07-22):
可以找我的毕业论文看看,我都好久不看adc了。
一种高速低功耗流水线ADC的设计。

网友(2022-10-31):
为什么x2可以从 SAR ADC的算法出发,不等式做一些变形就能理解了。因为SAR是通过多位DAC来对参考电压进行scaling,比较阈值改变。而pipeline是用1位DAC,参考电压不改变。所以相应地需要将信号进行scaling也就是MDAC的x2增益。然后pipeline的位拼接可以看作,模拟域x2了,所以高位结果要在数字域x2也就是向左移位,再与低位结果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