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ipeline ADC中采样保持电路的运放、开关,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问题

楼主(2012-09-17):
Pipeline ADC中采样保持电路的运放、开关,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问题...
高手些,出来指点一下迷津吧。。。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3-03-20):
俺就知道采用栅极接反向时钟的开关补偿,请高手出来讨论

网友:
现在手头做的Pipeline ADC采样电路,运放采用的是增益增强的折叠共源共栅,根据精度要求,计算的增益,采样开关采用的是普通的nmos开关,但是栅压控制增加了常数栅压电路,针对电荷注入,增加了一个dummy管。我也是小菜,不知道有没有用。

楼主(2013-05-03):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现在搞得差不多了。这个得看速度了,只用NMOS管的话时间常数会较大,同时线性度不会很好,因为你的衬底必须接最低电位。不知道你的采样保持电路用的什么结构,做得怎么样了?
我使用的是电容翻转型采样保持电路,现在遇到了很棘手的问题就是运放输入端共模很差。

网友(2013-08-26):
还是一头雾水啊  完全搞不懂这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居然是你~爱国同志

网友B(2013-11-14):
互补CMOS开关+dummy开关,还是会有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积分输出还是有些偏差
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2017-03-23):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这个问题这该怎么解决?。真心求教。几句都好。

网友(2017-07-05):
我想知道在NMOS开关关断后,源到漏存在电荷泄漏问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目前知道是在后面串上同样的NMOS开关可以缓解这个问题

网友(2020-02-29):
引用 网友B:
互补CMOS开关+dummy开关,还是会有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积分输出还是有些偏差
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

请教如何看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效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