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和calibre的问题,有一定代表性【cts的问题未解决】

楼主(2012-09-17):
1.cts时clockDesign 和ckSynthesis命令有什么区别,应该用哪个做时钟树?

2.在calibre command中怎样将derived的层次保存下来,能在版图中可以看到(在diva中是saveDerived)。如
         L3 = L2 AND L1 ,怎样将L3输出到版图中,这样看以确定L3是否正确。
3.calibre写了一段抽取metal 电阻语句:
      ........
       ME1 = M1 NOT RESID            //M1 版图原始数据,RESID 你懂的
       mres = M1 AND RESID
      ........
      DEVICE R(rm) mres ME1 ME1
      ........
   结果是电阻抽取出来了,但两端因M1短路。这段程序是照着原有poly fuse的写法写的,poly fuse没问题.程序如下
       poly = PLY NOT FUSEID
       _fu  = PLY AND FUSEID
      DEVICE R(FU) _fu  poly poly

楼主:
谁能给讲讲!急盼

网友:
不懂,帮顶
为啥用M1 RESID做操作,他们应该不在一层才对呀,至少GDSII datatype 不应该一样啊

你layer map的时候咋map M1 和RESID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取出M1 电阻的body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不懂了
这个就不明白了,为啥要提取GDSII TEXT 呢?Polygon和TEXT的GDS datatype 应该不一样呢,能不能只提取你需要的layer上面的polygon (metal),不提取TEXT捏?

呵呵  帮顶,等大牛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1.cts时clockDesign 和ckSynthesis命令有什么区别,应该用哪个做时钟树?
> clockDesign的集成化程度高一些;ckSynthesis是cts核心的命令。具体的区别的描述可以看cmdref文件,有两个命令的介绍,用法和option的描述。
做时钟树两个都可以的。

2.在calibre command中怎样将derived的层次保存下来,能在版图中可以看到(在diva中是saveDerived)。如
         L3 = L2 AND L1 ,怎样将L3输出到版图中,这样看以确定L3是否正确。
>建议参考DRC相关命令去具体操作。
3.calibre写了一段抽取metal 电阻语句:
      ........
       ME1 = M1 NOT RESID            //M1 版图原始数据,RESID 你懂的
       mres = M1 AND RESID
      ........
      DEVICE R(rm) mres ME1 ME1
      ........
   结果是电阻抽取出来了,但两端因M1短路。这段程序是照着原有poly fuse的写法写的,poly fuse没问题.程序如下
       poly = PLY NOT FUSEID
       _fu  = PLY AND FUSEID
      DEVICE R(FU) _fu  poly poly

>自己写LVS rule?  不但要单纯的M1,还要定义其它的识别层的,以区别M1和M1res的区域。建议参找其它foundry的rule文件进行修改测试。

以上言论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作为标准答案,仅供参考,欢迎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1.仔细再看看cmdref
   2.good ideal
   3.calibre的问题最后老老实实的找了一个现有的rule改了一遍就行了

网友:
还是学到东西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