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后用encounter可生成hspice网表吗

楼主(2012-09-17):
求助:
PR后用encounter可生成hspice网表吗?
encounter可以生成.v的netlist。我用v2lvs直接将.v的网表直接生成spice网表.sp文件,但是会有很多警告。
请教大侠可否用encounter直接导出spice网表,谢谢。

网友:
我也经历过和楼主相同的问题,不过导出的网表用Hspice仿真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用SOC encounter好像不能直接输出.sp文件。

网友:
不能直接生成,需要v2lvs来转化的。做LVS都是这样转的。

网友:
warning 主要是一些丢失的module吧,没问题的,转成hspice后include进去就好。

网友:
具体是什么warning呢?有些是不用管的

网友:
这个spice netlist 只是电路连接结构 不能用来做仿真啊

网友:
要仿真,只要把底层电路的cdl一起include在v2lvs生成的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calibre做lvs有sp出来,直接v2lvs的vss vdd没有连接,好像encounter里在savenetlist -includeground一下才有 vss 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