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ic滤波器求助

楼主(2012-09-17):
在设计ddc时,抽取这一块,为什么不直接用D倍下采样抽取,而是先进行梳状滤波,然后,才进行下采样抽取,还有就是积分滤波又是什么意思呢?谢谢

网友:
建议学习基本采样定理基本概念。如果保证信号的有效带宽在采样后依然采样定理,当然可以直接进行采样抽取。积分滤波实际上是低通滤波

网友(2013-06-03):
In DSP, discarding some information is better than confusing some information.
So you would better filter some high frequency component before your samp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