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cpu(arm)仿真,verilog加载rom文件的方法

楼主(2012-09-17):
cpu仿真时,必须把c编译器编译好的二进制文件经过处理后用verilog加载到rom中。

现在以arm7为例,设rom模型为32位宽(即rom里面的reg为:reg  [31:0] mem[DEPTH-1:0]

1.使用MDK编辑产生bin文件(产生bin文件的设置似乎对8051不起作用)(也可以产生hex文件处理,但是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产生bin文件进行处理)

设置如下即可

2.产生的arm0.bin文件格式如下:

3.现在需要对这个文件进行处理,才可以用verilog中的readmemh读入rom中去

由于rom32位位宽,则必需把数据处理成32位位宽(arm0.bin文件中为8位位宽),如果直接读入,则:

       mem[0]='h1c;

       mem[1]='hf0;

       mem[2]='h9f;

       mem[3]='he5;

       mem[4]='h1C;
       mem[5]='hF0;
       mem[6]='h9F;
       mem[7]='hE5;

                .

                .

                .

而我们实际的需要的是:

       mem[0]='he59f_f01C;

       mem[1]='he59f_f01c;

                .

                .

                .

因此我们需要对此arm0.bin处理一下,格式应该如下:

也可以如下:

       或者其它形式,只要是一个数字组应该为32位的十六进数

4.手动处理似乎比较麻烦,大家可以用c,或者perl脚本之类的处理一下

我自已写的c的处理代码和可以直接运行的exe文件如下:

注意:如果直接要运行test.exe处理文件的话,文件名要为arm0.bintest.exe文件处于一个文件下

注:前段时间仿真freearm时,在eetop上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相当的文章(也有可能没有找到),自己瞎搞了好久才搞定,故写下来,有不对之处,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2013-02-22):
这么长时间,这么好的文章,居然没人顶

网友(2013-04-08):
这个,KEIL输出的时候能不能设为一行直接输出8个16进制数(总共就是32位二进制了)?

网友(2014-05-18):
呵呵,这几天研究了下keil,vhx选项还可以加--widthxbankx的一个选项,意思就是位宽和bank数。如果只有一个bank,且每个bank输出的数据位宽是32位的话,直接使用--32x1,即可产生加载用的hex文件了,不需要楼主这么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