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中的mask data怎么理解

楼主(2012-09-17):
用XIlinx IP生成的ddr2 controller里有app_mask_data信号,看了半天userguide没看太懂。只知道大意是能使某些数据无效,不懂具体的。在SDRAM中的DQM高电平时能使burst中的数据无效,而ddr2这里面app_mask_data有好多位,不明白怎么工作。我是不是该看ddr2的datasheet呢?

网友:
我也是原来调sdram、sram时,接触过这个mask_data,从字面上应该是掩盖数据,也就是使数据无效,可以使低字节无效、高字节无效等~LZ可以看看datasheet的时序图~

网友(2014-07-24):
可以不要的吧,不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个功能

网友:
你想单字节写的时候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