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E_PA如何选择输入和击穿电压报警告问题点求助???

楼主(2012-09-17):
各位IC盟友,小弟初做Class E 类PA遇到以下两个问题,希望大牛们协助解决下:
1.E类PA的输入级理论上是要输入方波信号,但是方波信号在Candence里面好像不好仿真Po,PAE等指标;那么请问怎么输入呢?设计驱动电路将正弦转近似方波吗?

2.我PA仿真时出现警告“Vgd超过二极管击穿电压4.08V(包括Vgs也出现类似警告),这个怎么解决呢?

     各位交流学习下吧!期待指点,谢谢!

楼主(2013-11-07):
SIM_Detect_Driver_Method1——基于按键中断移植而来;

一.采用结构:
   1.建立SIM卡设备结构(属于cdev);
   2.利用内核定时器延时,插拔去抖动;

二.SIM插拔思路:
   1.插入——由高变低,下降沿中断;拔出——由低变高,产生上升沿中断;
   2.插/拔都产生中断,不管之前g_tsim_info->tsimstatus值为多少(卡不在槽=1,卡在槽=0),在中断里会将g_tsim_info->tsimstatus=中间态值,然后延时,再读取SIM_GPIO硬件口值判断是否卡真的插入了(在定时器处理函数里面判断),分2大类:
    1)若是真插入了,则第二次判断if(g_tsim_info->tsimstatus == KEYSTATUS_X),分2小类:
       A.若是则证明卡插入了,赋值g_tsim_info->tsimstatus=0;
       B.否则非中断引起(比如卡一直在槽=0,但系统混乱突然跳过中断处理函数执行了sim_timer_handler),等待卡拔出;

    2)若不是按下,则说明是用户拔出了卡,赋值g_tsim_info->tsimstatus=1;

   3.卡状态值g_tsim_info->tsimstatus通过copy_to_user()传至用户层;

楼主:
在内核配置里菜单里加入本驱动的配置项

Heky 2013/11/11
通过研究内核驱动目录misc下的c2port例程来掌握内核菜单加入本驱动的方法;

第一步:在自建的文件夹目录下添加Makefile和Kconfig
    在misc下面自建的文件夹“c2port”下,添加Makefile和Kconfig文件。

添加的Kconfig文件如下,第一个红色框内容表示要添加编译的模块在“内核菜单里显示的名称”。第二个红色框内容表示“第一个红色框内模块在内核菜单中选为y或m”后,内核菜单下一级将出现“第二个红色框内内容”。

图2 自建目录下添加Kconfig

图3  内核配置菜单显示图2“红色框内显示内容”

图4 自建目录下添加makefile文件

第二步:在其上一级目录Kconfig下“包含进”自建目录下的Kconfig路径,Makefile添加自建目录;

注意:menuconfig要显示相应模块菜单,该模块目录内的Kconfig文件要逐层往上添加到上一层Kconfig里面。

如下,c2port文件夹上一层目录“misc”下Makefile和Kconfig分别添加以下内容:

上第二层“driver”目录下, Kconfig不需要包c2port的Kconfig的路径,Makefile也不需要添加文件的路径(我自己没有搜到)。

上第三层“kernel”目录下,Kconfig不需要包c2port的Kconfig的路径,Makefile也不需要添加文件的路径(我自己没有搜到)。

总结:自建夹内内容c2port要添加内核菜单中,只需将其包含进上一层目录中的Kconfig和Makefile中;【查看内核菜单中”LED Support”也会发现,其根目录在\\10.167.112.25\wanhaiqing\mp_product_ap\kernel\drivers\leds,要在内核菜单中显示其模块选项,只需在\\10.167.112.25\wanhaiqing\mp_product_ap\kernel\drivers下的Makefile和Kconfig中包含其根目录信息即可】,故要在菜单中显示某一模块的功能,只需将其Kconfig和Makefile相关信息包含在上一级的Kconfig和Makefile中,上上级和更多级则不管。

obj-$(CONFIG_C2PORT)                += core.o

网友(2021-06-01):
你好,请问击穿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