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驗證錯誤

楼主(2012-09-18):
上圖這是我lvs錯誤,我的理解是檔案沒讀到,

上圖我檢查Calibre.lvs,檢查發現路徑沒問題

檔案名稱也對,但是重複做了幾次還是同樣的錯誤

請問是我理解錯嗎??

网友:
layout 跟spice网表instance的数目不对,可以看lvs的报告 具体哪些instance没有吧,一般需要修改网表,可能网表里没定义那些instance

网友:
source 和 gds extracted spice netlist 的instance 数目不匹配

可能的问题太多了,建议打开RVE 瞅瞅

楼主:
感謝 我找到錯誤了 有一個instance不合

我檢查一下他的名字跟別人不一樣

                   841       841         INVXL (4 pins)
                     0         1    *    mux2to1_widthbit17_35 (52 pins)
                    48        48         MX2X1 (6 pins)

請問我是不是要把這個module給省略?

這樣檢查lvs會不會有問題啊?
這module在netlist是存在的 但是不清楚為何layout沒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没有做box cell 或者exclude cell ,lvs command file 里面检查一下。

楼主:
我加了指令
LVS BOX mux2to1_widthbit17_35

EXCLUDE CELL mux2to1_widthbit17_35
還是沒辦法消除這錯誤

另外我想了解的是 其他mux為何沒有出現問題?
只有這mux layout黨找不到,是不是我encounter出錯了
這種錯誤合理嗎? 第一次做lvs疑惑不少

网友:
仔细查看每一步encounter运行下来的结果文件,你就能发现错误

网友:
直接在netlist里面把这个subkt comment掉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EDI或者是icfb里找这个instance,找不到说明layout里没有这个instance。需要你去改网表吧 你网表是怎么来的 v2lvs转换的 还是自己写的~,

楼主:
網表是下指令來的
v2lvs -v ../CHIP.v -l tsmc18_lvs.v -l tpz973gv_lvs.v  -s tsmc18_lvs.spi -s tpz973gv_lvs.spi -o source.spi -s1 VDD -s0 VSS

我重合了兩次 錯誤變成了
Error: No matching pin name "A" in subcircuit "ANTENNA" in file "source.spi" at line 61794

我檢查我的spi檔案
XDIODE_1 ANTENNA $PINS A=FE_PHN15765_i_pattern_9_

這是唯一出現ANTENNA的一行 也是這行出問題

檢查了encounter.log檔案,ANTENNA沒有發現錯誤
******* START VERIFY ANTENNA ********
Report File: CHIP.antenna.rpt
LEF Macro File: CHIP.antenna.lef
5000 nets processed: 0 violations
10000 nets processed: 0 violations
15000 nets processed: 0 violations
20000 nets processed: 0 violations
25000 nets processed: 0 violations
30000 nets processed: 0 violations
Verification Complete: 0 Violations

請問這錯誤有人知道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Netlist里面把下面这个subckt comment掉试过吗?
   “ 0         1    *    mux2to1_widthbit17_35 (52 pins)”

这个很明显是这种问题,后端PV中经常遇到的这种问题,你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 我把spi檔案下面有mux2to1_widthbit17_35 的砍掉或commad
那個錯誤還是存在 ,所以我重作encounter

只是現在錯誤換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