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第一次用ICC,Fanout太大导致了Transition Violation的问题

楼主(2012-09-18):
ICC布线后有Transition Violations,在版图中高亮NET之后发现扇出太大,一条线大约驱动几十个Standard Cell,是否可以像EDI一样在图形界面中把扇出网络分成几组,每组都插入一个Buffer修Transition Violation?    如果可以在图形界面中修,应在ICC哪个菜单下如何操作?   或者如果用命令修的话,应使用哪些命令?希望大侠们不吝赐教啊

网友:
有transition violation很正常,violation的值有多大?什么PIN出现的violation?需不需要修掉?
这些问题确认下。因为ICC与PT的correlaion不好的话,在ICC中存在的violation说不定在PT中就没了。

一般解决办法:
1、可以在opt时将max_fanout值设小点,max_transition值比target值也设小点
     例如transition的目标值是3ns,ICC设定max-transition时设为2.7ns。
2、resize 驱动,加入buffer
3、减小Fanout
4、减小距离、靠近配置

楼主:
谢谢你的热心回复啊,我还有点问题和你学习学习
1.max-transition,我查看*.lib文件,默认的max-transition是4ns,二维查找表中transition的最大值是6ns,我在约束文件中设置max-transition为3ns,目的就是把约束设置苛刻一点更好的去满足目标约束            max_fanout这个约束,你通常设置多少啊?
2.如果线比较短,Upsize前一级;如果线比较长,线中点插入驱动能力中等大小的Buffer.
3.你所说的减小Fanout,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啊?是把扇出网络分成几组,每组都插入驱动能力中等大小的Buffer吗?我以前用过EDI9.1在图形界面中把扇出网络分成几组,每组都插入一个Buffer修Transition Violation,修复效果很好,假如一条线驱动50个Cells,为了修Transition,每个CELL前都插入一个BUFFER,就得插入50个BUFFER,BUFFER插入得太多了,其实把50个CELL分成4组或者5组,每组前都插入一个驱动能力中等大小的BUFFER就差不多了,我现在主要是不知道在ICC中怎样把大的FANOUT网络分组,在图形界面下或者用哪些命令分组?
4.你所说的减小距离、靠近配置        因为布局之后Standard Cells,已经有了具体的位置,人只能对Standard Cells的位置进行微调,很难大范围调整位置
欢迎大家积极探讨啊

网友:
估计设置有问题,理论上自动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
1、你的tansition有点严格了,这样级数会多的。fanout一般40吧。
看看你的psynopt_high_fanout_legality_limit设定的值是多少?感觉是你的设定出问题。

3、你试试create_buffer_tree命令看看,可能没有EDI那样的功能,但解决原理应该一样的。

4、移动距离只是其中一种很少用的方法,且很有局限性,不常用,不适合大量violation。

网友:
绕线后再用focal_opt 的修drc的option修一下
约束没问题的话,会给你修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大侠的热心回复啊,前端电路人员希望FANOUT小一点,他设定psynopt_high_fanout_legality_limit的值是5,我用create_buffer_tree,focal_opt 命令多次处理之后还是有6   或7条NET的FANOUT是32左右不能优化掉,后来man   insert_buffer这条命令的解释,它有一个OPTION是devide_load_by    denominator, 把denominator设置成4 或5等,软件会自动把大FANOUT 分成4或5组,  相当于EDI的分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你好,这个问题已解决了,但是编辑了帖子标题      【已解决】,最后帖子后边还是显示  未解决      怎样操作才能把悬赏的200分分给回答问题的人啊?

网友:
你给人家评分后就变成【解决】了吧

每个楼层都有个评分那项吧,你点一下试试,就有窗口给钱了

楼主:
谢谢啊,每个楼层下边都有个  最佳答案   的选项,点了一下,悬赏的分只能分给一个人,不能分给多个人

网友(2013-04-18):
回复 网友B:

    大侠你好:ICC在route,insert_stdcell_filler, insert_ng_filler,之后导出GDS,在Virtuoso中用Calibre进行DRC验证会报出:Minimum NW spacing for equal potential, Minimum PPLUS spacing is 0.44um,以及Minimum NPLUS spacing is 0.44um的错误,请问是在ICC中少操作什么了吗? 也就是说有部分没有能够insert filler而留出一段空白。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加filler cell 之后,有些层次没有连在一起,距离又不满足要求,可以在calibre中查看一下,然后手动修改修改,在ICC里没有报错,也不知道用什么命令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区域多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多,就两三处,貌似这种间距比较小

网友(2013-05-28):
回复 网友C:

before placement or ecoplace,
use following command

remove_all_spacing_rules
set_lib_cell_spacing_label -names {X} -left_lib_cells {*} -right_lib_cells {*}
set_spacing_label_rule -labels {X X} {1 1}

网友(2013-07-09):
回复 网友A:

    lz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在encounter中是如何按照你说的那样将扇出网络分成几组,每组都插入一个Buffer的呢?
    最好都说一下,图形界面下如何操作,指令又是如何实现的?谢谢了

网友(2014-05-06):
回复 网友A:

请问前辈,你提到的将扇出分组,在encounter中应该怎么实现啊?

网友(2014-10-31):
回复 网友C:

   我曾经遇到过你一样的问题,用insert_stdcell_fill命令解决了,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2017-05-25):
好樣,感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