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想往XILINX里烧一个bit file文件该如何操作?

楼主(2012-09-18):
各位大虾 请问想往XILINX里烧一个bit file文件该如何操作?谢谢!
(以前一般都是verilog文件,这次是bit file文件,不知该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使用impact和jtag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2013-07-16):
回复 网友A:

网友:
用impact 和jtag烧写器,可以在线下载(掉电丢失),也可以写入外部flash。FPGA上电会自动配置。

楼主(2023-03-14):
十年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