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人可以教一下如何用Silvaco MixedMode跑CMOS inverter嗎?

楼主(2012-09-18):
各位前輩

請問有人可以教一下如何用Silvaco MixedMode跑CMOS inverter嗎?

我需要的元件都是用altas或devedit畫出來的

所以都是 Axxx (A-ATLAS device)

首先,我用他的nMOS inverter範例改

把兩個元件都改成an, (an1 and an2)

這樣就不收斂了,他叫我try smaller bias step

可是我不知道在哪裡改,可以改的只有vin vcc,也沒用。

請各位高手出手相救吧!

謝謝大家

楼主:
拜託拜託
快一個星期了
請大家幫幫忙好嗎
謝謝

网友:
在电路中你有没有放其他的component?不放你叫它怎么收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 ukinfo 前輩熱心相助!
我是用他的NMOS inverter改的
所以就用他原來的電容也不行
非常不好意思
可以請問一下

在這種physical-based device CMOS inverter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什麼呢?
是netlist嗎?
還是device p跟n 的 vt 呢?
還是device的grid密不密呢?
還是要在 Vout 與 ground中加一個電容C?
這個C的大小重不重要呢?
非常感謝您耶!

网友:
不客气,

你的问题是不收敛,就应该先找出不收敛的问题所在,然后针对问题去解决。在这里空谈没任何实际意义。

加component只是解决收敛问题的一种方法。

在Silvaco环境下,是处于device level的模拟,说实话,对于circuit 或 board level 的模拟不是很准确,很难与实验结果calibrate.

楼主:
感謝 ukinfo 前輩!
下次我再把我的元件和netlist以及遇到的問題貼上來。
太感謝您了!

网友(2013-08-30):
请教你,这个cmos反相器可实现了啊。

网友:
不收敛的原因,是结构定义不对或是模型选择不对,请问怎么修改啊。我也是在例子的基础上去改成cmos反相器的

网友(2017-09-11):
回复 楼主:

   你好,能不能参考下你的Silvaco程序怎么写的,我这没有mixedmode仿真程序可参考

网友(2021-02-07):
建议多尝试下

网友(2025-03-12):
请问一下,电路一开始电压下降速率特别慢可能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