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clock_generator的时钟输入问题?

楼主(2012-09-18):
在工程中使用到了DDR3,系统默认的时钟来源是clock_generator,但是在MHS中的说明是这样:
PORT fpga_0_clk_1_sys_clk_p_pin = CLK_S, DIR = I, SIGIS = CLK, DIFFERENTIAL_POLARITY = P, CLK_FREQ = 200000000
PORT fpga_0_clk_1_sys_clk_n_pin = CLK_S, DIR = I, SIGIS = CLK, DIFFERENTIAL_POLARITY = N, CLK_FREQ = 200000000

CLK_S作为clock_generator的时钟输入,即PORT CLKIN = CLK_S ,为什么两个差分始终引脚可以接到一个信号CLK_S上,系统可以正常编译通过,求解释,谢谢~~~

网友:
你已经告诉它一个差分对属性是P,一个是N啊,系统自己会处理的。
像这种EXAMPLE性的东西,会用即可,具体如何实现是EDA软件的事,就算是厂商的FAE,也不一定讲得清楚。

网友:
在MHS里EDK已经做好了,软件自己可以识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