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的clock_gating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9-18):
各位大神,我想把电路里的所有clock_gating都不被优化,有什么命令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帮忙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陈老大总算回我了,能问一下dont_touch,dont_use,disable之间的区别么?

网友:
dont_touch就是已经放好了不能动呗
dont_use就是根本就不用
disable和上面的差不多

但是在CTS中有例外。CTS spec里定义的driving cell不受dont_use的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问一个dontuse的问题吧,如果数字前端给的网表中有Y123,Y321等等以Y开头的单元,但是在我优化的时候,我却不想用这些Y开头的单元,这时候还可以dontuse么?如果用的话,在哪步开始用呢?谢谢了

网友:
在SDC里写
set_dont_use [get_lib_cells {Y*}]

或者去lib文件里,
dont_use : tru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