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抽取的电阻值比实际大了一个数量级

楼主(2012-09-18):
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用starRC抽取的电容值感觉还挺正常的,但是电阻值却都是几十,几百欧姆。希望各位大大提供下思路,不知道哪里做错了。
PS: nxtgrd文件时我从ITF中生成的,我查看了ITF文件中的电阻值还是挺正常的。

网友(2012-11-02):
itf如何生成nxtgrd文件

网友(2014-06-17):
怎么在*。itf中查看电阻电容,那个命令的后面跟的是电阻电容,该文件表示看不懂,跟calibre rc不太一样

网友:
你应该贴一个图出来,这样没法帮你分析。ITF文件里面给出的都是单位电阻和单位电容,不同金属层的都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