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题】关于UVM的复用

楼主(2012-09-18):
各位大侠:

最近在使用UVM中遇到一个问题,我在写一个agent,发现除了data,其他都一样,这种情况如何复用呢?只有数据结构不一样

网友:
agent里面包含了driver和monitor等组件,这个data是什么意思?data在哪一个层次?data是item里面的属性吗?如果是的话,不同的sequence即可区分,agent简单多例化几个就好。还是把你的场景描述清楚比较好。

楼主:
哦,不好意思,描述不清楚,这里data就是item的意思,是整个item不一样,是不是可以用override的方法,正在试验中,也请高手们帮忙

网友:
还是不太清楚你的应用场景,是要多个agent,还是只有一个agent?一般来说一个agent就对应一套接口协议,所以如果仅仅是item的差异,我想没必要写多个agent,只是在写sequence的时候来区分验证场景的不同。另外你说的data之间的差异是什么,也最好描述一下,既然能共用一个agent,那肯定有相同的地方,也许你说的不同更多只是约束和方法的不同。

楼主:
大侠,是这样的,我如果想同时替换掉driver还想替换掉driver上传递的数据结构呢?
我目前的结构是这样
sequence->sequencer->driver
sequence里面用的是class pps_tod_packet,现在想用class item_1
sequence里面是申明的也是class pps_tod_sequencer extends uvm_sequencer #(pps_tod_packet);
那如何将pps_tod_packet替换成item_1

楼主:
请大家帮忙

网友:
忘记factory机制能不能重载item的东西,你可以找和factory有关的资料看看。

网友:
不能让tod_packet 和 item_1都来自一个共同的父类吗?

网友:
   可以在同一个seqence中,使用不同sequence_item,如果要动态替换item,就创造另一个不同sequence, 不同的driver可以在factory注册以后,用set_config来替换吧。

楼主:
Sequence Item Overrides:
In principle, the same factory override mechanism could be used for sequence_items. However, it would require a driver
to be written with prior knowledge of the derived type, so that it could cast a received sequence_item to the right type.
Therefore, from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sequence_items are unlikely to be overriden.
根据这么说可能item的override不是太灵,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BFM调用item提供的function或者task来完成数据的pack或者unpack,这样,只要接口不变,数据结构怎么变,都可以只override item提供的pack/unpack。

网友:
No you need not change any bit of code,use instance_override_by_* methods from the factory ovrride the instance of sequence_item in your sequence

网友:
First you should review the UVM guide and OVM guide, Be sure you master the basic verification mthodology!

网友(2012-10-25):
回复 网友A:

    you have got the point about this ques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