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nlinx v4-60的Fpga的ddr 接口怎么做?

楼主(2012-09-18):
我们领导喊我做一个项目,需要外接DDR或者DDR2的sdram;
喊我帮助FPGA工程师把板子的IO规划一下,我知道DDR的接口比较麻烦
我们采用自己的控制器,使用FPGA的PHY。
altra的FPGA内部有PHY的定义,但是我没有看到xinlinx的;
请问下我是采用它的PHY的定义还是自己定义啊
定义用ILOGIC,OLOGIC,IDELAY来怎么定义呢?
谢谢!!

楼主:
自己做的控制器,,这个控制器是用在IC上的,
,,FPGA的DDR接口是固定了PIN的,只能连接在那些厂商定义的PIN?

网友:
你用xilinx的工具生成下ddr ip,你看下代码就知道,xilinx也是把phy和control分开的。
如果用fpga来验证,还是用器件自带的phy,自己写phy很麻烦。

楼主:
自己做的DDR 控制器,然后是想调用xilinx的PHY,

楼主:
我看了生成的UCF文件里面有PIN的定义,我们做开发板的人就需要把
SDRAM的引脚接到FPGA这些上面吧??

网友:
是的,FPGA中的ddr管脚是有特殊的要求的,不是每个FPGA管脚都可以用作ddr的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