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ime time px switch power 为0

楼主(2012-09-18):
用prime time px 分析功耗,使用read_vcd,结果switch power 总是为0,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呀。

楼主:
解决了,是read_vcd命令中-strope_path 用错了。

网友(2012-10-20):
回复 楼主:

   你好,我也是用的read_vcd,但是为什么结果是
VCD coverage on the design is too small. Power may be underestimated.

静态功耗动态功耗都是零;

read_vcd对vcd文件有什么要求么?

网友A(2020-04-03):
你好,请问楼主,strip_path加的是什么路径?我自己看UG有点看不太懂

网友(2020-07-31):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楼主,strip_path加的是什么路径?我自己看UG有点看不太懂

需要加 -strip_path tb/dut  file.vcd  使其可以对应所需vcd文件;
tb是你tb的顶层模块名,dut是u_aes你tb文件里调用原设计顶层模块的例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