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抽取pad location程序,增加顺时针,逆时针排序和指定第一个pad的功能

楼主(2012-09-18):
更新抽取pad location程序,增加顺时针,逆时针排序和指定第一个pad的功能。
用法:
  1. 在.cdsinit 中load这个程序,语法如下:
      load("path/extractPadLoc.ile" "AndyAn")
      请将path替换成正确的路径。
      另外,最好将此load语句写到load calibre gui的
      语句之前
  2. 开启icfb或virtuoso,此程序在ic5141和ic615上
      都进行过测试,打开layout editor窗口,就会有
      UserMenu菜单了。至于后面怎么用相信不用我说了

楼主:
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最好保持pad和pad text是一一对应的,如果不是一一对应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这个确实非常感谢!之前那个就很好用。

网友:
頂一下!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试了那个顺时针,逆时针设置好像没有用啊,无论我怎么设置,都是顺时针

楼主:
    更新的这个版本是肯定可以顺时针,逆时针的,经过测试的,是不是你用法出了问题。

网友(2012-10-25):
楼主你好,我之前下载了你早年间贡献的pad_loc压缩包,做以下设置的那个:
loadContext("path/padInfo.cxt")
load("path/usermenu_v0.ile")
能正常使用,但是N方向,也就是最上方的一排pad的坐标 顺时针 逆时针 设置反了。又没有办法修改,所以特来寻找新版本。终于搜索到你这个新版本。可是我按照你的提示设置完,居然连 UserMenu菜单 都不出来。我也反复检查了,设置没有错误啊,不知道为什么,希望你指点!
这个新版本只设置了
load("path/extractPadLoc.ile" "AndyAn")
但启动icfb 后,没有UserMenu菜单

网友(2013-01-04):
有没有人用这个新版本,开始抽取坐标,icfb就一直处于等待状态,类似死掉的样子?出不了结果。有人使用中遇到这个问题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好奇,试一下。谢谢

网友:
谢谢,怎么没回复成功

网友:
新程序终于可以用了,icfb&不再死掉了。至今为止,能用和不能用的具体原因还是不明。但结果终于是可以使用了!
这下,真的方便多了!多谢楼主的好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这个程序很好用。不过有2个缺点,第1 userMenu跟calibre的Menu有冲突,会覆盖掉calibre的Menu。
第2是否可以在程序里面新加个选项,就是TXT layer(用来指定pad上面打label的layer)。目前的程序会将pad上面打label的所有
layer都识别。因为layout中pad上面可能即有metal的pin,还有text的label。在这种情况下,目前的程序会抽出2个pad。希望楼主修正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load语句放在 calibre 那句前面,就不会覆盖calibre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这些功能在layout turbo里面就有。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2013-02-20):
一直在 DRC Started   没出结果

网友:
抱着skill就跑

网友(2013-04-17):
你好,为什么执行这个脚本后,生成的pad_location.txt是空文件,icfb CIW窗口报错:*Error* fprintf: argument #1 should be an I/O port (type template = "ptg") - nil

楼主(2013-07-23):
把文件路径写成绝对路径就好了

网友(2014-01-08):
打印出来的结果不好,中间加几个tab就完美了。

网友:
抓下試試看
謝謝

网友(2014-08-05):
这个新版本只设置了
load("path/extractPadLoc.ile" "AndyAn")
但启动icfb 后,没有UserMenu菜单,求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碰到你一样的问题,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谢谢分享   已经用上了

网友:
这位大大能不能把源码公布出来,大家一块学习学习啊!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现在已经很难下到了

网友(2014-12-03):
谢谢楼主  能不能发源文件给我看看啊

网友:
下载用了之后,icfb 就被挂起啦。
生成的pad_lcoation.txt 也是空的。
求楼主解析下。

网友(2015-01-20):
  我也是,用了以后icfb就像当机一样,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5-08-11):
问什么要加密,既然分享了,再加密是不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棒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定义了这个脚本路径。确实能用,但是calibre就不见了,两个不能共存,为什么

网友(2016-05-05):
请问密码是什么呢?表示打开了之后只有二进制数

网友(2016-11-04):
谢谢楼主!正需要呢!

网友(2017-04-26):
大神你好,可不可以公布一下源码呢?想学习下。谢谢

网友(2017-12-08):
大神你好。我安装好之后经常会抽不出来,错误显示为:can't handle(nil + 0.001)

网友(2018-03-09):
参考一下,多谢楼主辛苦分享!

网友(2018-07-14):
我这里遇到一个ERROR:array index out of bounds - A[9]
这个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0-09-22):
厉害了!!!!!!感谢!!大神

网友(2020-11-28):
acmawy,你好!这个功能的确很实用,但我发现在64位virtuoso中无法正常使用,可以请教一下是我设置问题还是不支持64位virtuoso呢。

网友(2023-07-27):
引用 楼主:
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最好保持pad和pad text是一一对应的,如果不是一一对应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

请问我有两个名字一样的话,意想不到的结果是,顺序出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