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可综合延时

楼主(2012-09-18):
在asic设计当中,用组合逻辑实现一定的延时(可综合,大概10ns)。我想用插delay cell,看来相关的lib,没看到delay cell的延时功能是多长,这个具体该怎么实现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延时不可综合.

网友:
一般lib里面都会有delay cell,延时可以通过库中的timing数据以及input transition/output load计算出来的。

这种直接调用库单元的方法需要你再综合脚本中对该单元set_dont_touch,这样就不会被优化掉。

如果你想实现10ns的精确延时,通过这种方式是不可能的,这些delay cell的延时在不同的PVT下延时会发生变化,最好与最坏的corner可能相差3倍以上。 即便是你只考虑typical情况,随着负载的变化,延时也会有所变化。

实现精确延时最好的方法是用时钟计数,看看你的设计规范如何要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实在是没有那么快的时钟源,对delay的要求不用那么精确,只是误差能不能在后仿真?希望不要偏差太大,比如10ns的延时,偏差有4、5个ns,这就不能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