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串口通信的 RTS 和 CTS 信号

楼主(2012-09-18):
比如两个串口A和B要通信,A的RTS(简称RTS_A)连接B的CTS(简称CTS_B)。A在发送之前是不是要先让RTS_A变为低电平才行,否则传输无效?        有的串口芯片没有CTS与RTS直接传就可以了,若是有这两个信号的话是不是传之前先要RTS变低才行?
    多谢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是modem的协议,平常的串口不用管这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用管它是指的让它悬空就行了,我只控制tx和rx两根信号线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2014-10-23):
嗯,平时串口只用两根线,RX,T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