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问题

楼主(2012-09-18):
本人新手,初次做综合,遇到这个问题 。请教大虾们:

max_capacitance

Required
Actual

Net
Capacitance
Capacitance
Slack

-----------------------------------------------------------------

n26 (dont_touch)
0.23
1.64
-1.41
(VIOLATED)

n44 (dont_touch)
0.36
0.68
-0.32
(VIOLATED)

n19 (dont_touch)

0.36
0.68
-0.32
(VIOLATED)

n5 (dont_touch)
0.71
0.87
-0.16
(VIOLATED)

n20 (dont_touch)
0.71
0.79
-0.07
(VIOLATED)

n6 (dont_touch)
0.71
0.77
-0.06
(VIOLATED)

n41 (dont_touch)
0.17
0.21
-0.04
(VIOLATED)

这是我综合后,出现的违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求解!!!不胜感激

网友:
drv后端再修。

楼主:
我现在做前端,现在不用管 max_capacitance 违例么? 那这个会不会影响我的门级仿真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现在做前端不用管max_capacitance违例么? 这样会不会影响我的门级仿真呢?谢谢

网友:
max_capacitance设好约束吐出SDC丢给后端,drv违例不修。不影响门级仿真。

楼主:
行,我去试试。谢谢这位仁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继续请教这位仁兄,我做过门级仿真了,出现了和下列一样的好多错误,不知道怎么解决?又重新做综合了,还是这个问题:
# ** Error: G:/spi_netlist/cz6h_std.v(21976): $setup( posedge H01:3140 ns, posedge H02:3625 ns, 1 us );
# ** Error: G:/spi_netlist/cz6h_std.v(21982): $width( negedge H02 &&& _docheck2:3550 ns, :3575 ns, 1 us );
# ** Error: G:/spi_netlist/cz6h_std.v(21981): $width( posedge H02 &&& _docheck1:3475 ns, :3500 ns, 1 us );
其中:cz6h_std.v 是我的库文件1
求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