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写约束的时候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2-09-19):
需要综合的模块有三个时钟,我在设置input_delay时应该怎么设置?
以前都只有一个时钟,set_input_delay -max 4 -clock CLK [all_inputs]
现在是不是需要对三个时钟设置三个input_delay,如果是这样,那后面的[all_inputs]该怎么写呢?

网友:
查查 multi-clock就知道了吧

楼主:
能说清楚一点吗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multi-clock在哪里看 我还是个初学者

网友:
你要看那个输入或者输出信号是对应的哪个时钟域的
比如:
set_input_delay -max 4 -clock CLKA  [get_ports "dina dinb"]
set_input_delay -max 4 -clock CLKB  [get_ports "dinc dind"]

如果一个信号被多个时钟域采样,那你也可以设置为如下:
set_input_delay -max 4 -add_delay -clock CLKA  [get_ports dina]
set_input_delay -max 4 -add_delay -clock CLKB  [get_ports dina]

一般情况下我们尽量不要使用[all_inputs],哪怕只有一个时钟,我们还是要对信号分开设置设置约束,方便调试和修改

网友:
我记得要先设置virtual clock,如果这个io被多个时钟采样,可以设置多个virtual clock,按照楼上说法设置inputdelay,当然如果只有一个时钟域,而且每个信号的输入延时要求不太严格时,也可设置all_input吧

楼主:
现在问题就是这个模块的端口比较多,怎么知道哪些端口属于一个时钟域呢?如果分开写那个input_delay 会有很多条语句啊

网友:
每个input port都要对应多个时钟吗?如果是的,可以分别设置约束,如果不是就不用这么纠结了

楼主:
不是每个输入端口都对应多个时钟,很多都是对应第一个时钟,我需要把对应第二三个时钟的输入端口单独列出来设置input_delay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