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dr数据线和地址线连接问题

楼主(2012-09-19):
不用的数据线是接地还是悬空还是下拉呢,如果已经接地了有什么影响?是不是需要重新画原理图?
不用的地址线应该怎么连接呢

网友:
将来还有扩展的需求不?

接地或县空都没有太大的影响,接地更好,也可以设置成一个电路焊点,然后通过个0欧姆的电阻与地相连,这样你想悬空或接地都可以,这些点还可以作为将来某些信号的测试点,方便示波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