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layout时导出gds时出现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2-09-19):
我在用layout糅合encounter导出的gds与foundry给出的gds时出现了以下error:
Failed to open the cross-referenced cellview 'HMCOMOS003V1/layout'. Check that the library exists at the location define in the 'cds.lib' file. and that the cellview exists.
请问该怎么解决这个error~

网友:
是不是路径错拉。在merge的时候没有merge到这个cell,或者是refLibOrder里没有定义到这个cell name.

网友:
库里面没有这个cell的gdsii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库里有这个的gds,我导进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encounter导入lef的时候有显示这个IP核的~

网友:
cds lib里面是不是没有添加这个layout 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