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考虑噪声的话,输入管总是用P管比较好吗?

楼主(2012-09-19):
如果要考虑噪声,一般来说输入管总是用P管会好些吗?
但是P管gm比较低,为了达到相同的gm或者说电流,尺寸也会很大
会带来很大的电容对吗,结果影响频率特性啊
(虽然要很考虑噪声,但是其他性能也是不得不考虑的)

网友:
不一定吧,看你是哪一种噪声为主,如果是看1/f噪声性能的话,P管确实更好,但是如果系统是以白噪声为主的话选用N管更好吧

网友(2012-10-22):
        怎样判断系统是以白噪声为主还是1/f为主?

网友:
实际通常是考虑单阱工艺衬底噪声偏向PMOS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比如一个高带宽的系统的话往往是以白噪声为主,而带宽较小时往往考虑1/f噪声

网友(2024-09-27):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前辈,如果我做一个高速动态比较器的话,也就是高带宽系统,需要用N管输入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