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esign compiler 中DCG—SPG流程

楼主(2012-09-19):
dcug介绍说,综合的时候,读入icc输出的def,compile_ultra加上spg选项,相当于用dc做了一次placement,但用输出verilog网表做布局布线,而不用.ddc格式的结果,这样网表中没有包含物理信息了,请问这还算是DCG—SPG流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走dcg流程,那就是在做PR的时候必须用.ddc的格式的网表了?

网友:
是的,ddc包含所有的std的placement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的设计,综合的走spg流程,和compile_ultra没有加spg选项相比(不走spg时完全收敛的),
violation的路径很多,都是集中在2个时钟域上.组合逻辑也大了0.7个平方毫米,整个芯片的组合std cell约为10个平方毫米,打开
dc 图形界面看了下layout信息,发现所有的std cell都是乱摆的,大概是什么原因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综合的版本是2010-12SP2的,spg好像是从2010版本开始支持的,找不出为什么差别那么大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另一个是什么,dct?
spg中是否有使用def,如果没有使用正确的fp的def,则存在很大差异是有可能的,工具自己不合理的fp可能导致timing比原来的非dct/dcg flow要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另一个是dct, dct的时候也读入了同样def,只是compile_ultra的时候没有加spg选项而已

网友(2013-05-27):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好,我遇到的问题和你的一样,dct读入了icc生成的def,在加入spg后,时序变差,不知您的这个问题后来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4-08-21):
长见识了!

网友(2015-01-01):
同关注类似问题

网友(2015-09-06):
本版回帖需要审核,您的帖子将在通过审核后显示

网友(2020-06-11):
涨了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