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定义了route blockage,金属线还是在blockage里面走线呀!

楼主(2012-09-19):
我的定义之这样的!create_routing_blockage -layers [get_layers -include_system -filter {name=~metal*Blockage}] -boundary {{1968.14 1175.955} {1292.565 1175.955} {1292.565 337.225} {1208.36 337.225} {1208.36 -14.045} {610.09 -14.045} {610.09 147.885} {161.3 147.885} {161.3 538.395} {251.955 538.395} {251.955 1185.28} {49.065 1185.28} {49.065 1533.685} {426.16 1533.685} {426.16 1452.05} {1210.24 1452.05} {1210.24 1175.955} {1968.14 1175.955} {1968.14 2110.17} {-531.86 2110.17} {-531.86 -389.83} {1968.14 -389.83}}

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read_user_metal_blockage_layer true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哦!

网友:
你的blockage没定义到金属层上,被你滤掉了, get_layers -filter is_routing_layer==true

get_layers -include_system -filter  {name=~metal*Blockage}
自己看看这个拿到的是什么,改后再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得到是这些layer,这些layer就是系统定义的metal blockage layer!
   {metal12Blockage metal7Blockage metal8Blockage metal9Blockage metal4Blockage metal1Blockage metal2Blockage               metal3Blockage metal10Blockage metal11Blockage metal5Blockage metal6Blockage metal13Blockage metal14Blockage metal15Blockage}

网友:
没挡住,层次未正确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改怎么设置呢,指点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得到这些layer就错了,这些都是system的,跟你没关系,好好看guide

我给了你另一条,那条可以得到你routing metal层次,要设置在那些金属上。你连金属走线在哪些层上都没搞清,你可以去查看下你那些金属走线都走在什么层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是,我小白一个呀,以后多指教哦!我再试试!

网友(2014-04-02):
回复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布线资源太紧张了,工具布不通了!重新做好floorplan就好了!

网友(2014-11-21):
    楼主设的是对的
    你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