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yout倒角有哪些好处和缺点

楼主(2012-09-19):
最近在画版图,但是不太清楚倒角和不倒角有什么差别,版图艺术上也没看到响应说明,我自己认为好处有两点
    1、防止90°拐角的电磁波现象,这个是从pcb上联想过来的,不知道正确与否。
    2、还有一个是应力的问题,比较宽的线可以减少应力。
    我刚接触版图,所以还请大牛们指教,还有倒角是否有坏处。

网友:
精度不高,一般我们画是不允许非90度的。主要是他光照时只注意两个方向,横竖两个方向,斜着当然不好了。

网友:
不同地方會有不同的考量
有些是尖端放電問題 ; 有些是磁場問題

网友(2013-02-01):
弱弱问一句,什么事倒角?

网友(2013-03-05):
优点:对于大电流的金属线,切角可以防止尖端放电。
缺点:费时间。。。。
当然还是看需求,有些电路设计师见不得90°的金属连线,有些又觉得切了角的不美观。灵活点就好。

网友:
赞同3楼的说法。

网友(2022-01-07):
倒角是啥样子的呢?

网友(2024-05-17):
防止尖端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