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助】如何使用继承

楼主(2012-09-19):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问题,
我想从一个drive中extend出一个driver,然后就想修改一下中间build的部分,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
如果是OVM中使用,直接子driver extends 父driver,然后都注册到factory,在tc中用override的方法把子driver覆盖父driver,这样你的环境就可以使用子driver的功能了,并且env层次以下的代码都不需要改动。

楼主:
大侠,是这样的,我如果想同时替换掉driver还想替换掉driver上传递的数据结构呢?
我目前的结构是这样
sequence->sequencer->driver
sequence里面用的是class pps_tod_packet,现在想用class item_1
sequence里面是申明的也是class pps_tod_sequencer extends uvm_sequencer #(pps_tod_packet);
那如何将pps_tod_packet替换成item_1

楼主:
我在tc中这么写
    set_inst_override("x_agent.*","tod_driver","tod_driver_in");
    set_inst_override("x_agent.*","pps_tod_packet","pps_tod_in_packet");
好像driver是可以替换了,但是item替换不了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忙